请教TRIO和触摸屏连接问题?

楼主(2007-07-28):
初次使用
TRIO和海泰克触摸屏PWS连接,MODBUS协议,请教TRIO要如何设置,触摸屏和TRIO的VR,输入、输出变量如何对应。TRIO的VR区范围有多大??

网友A:
TRIO里写:
SETCOM(9600,1,2,1,4)
ADDRESS=1
HITECH 设为MODBUS SLAVE模式.
此时HITECH的Bi对应TRIO的输入IN(i)或OP(i)
Wi对应TRIO的VR(i)

TRIO里写:
SETCOM(9600,1,2,1,4,1)
ADDRESS=1
HITECH 设为MODBUS SLAVE模式.
此时HITECH的Bi对应TRIO的输入IN(i)或OP(i)
Wi对应TRIO的TABLE(i)
通常VR有1024个.TABLE有16000个(浮点数)

网友B:
泛泛地讲,以人机读设备的方法为:首先明确这款触摸屏确实能支持这款TRIO。若支持,再明确可读Trio中哪些区域。最后明确目标变量在可读区域中的地址分配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再请教几个问题?
1.在MOVE指令中,移动的坐标值可以用变量来代替吗?在移动结束后更新变量值应该注意那些问题?
2.设备有X/Y坐标,在Y坐标有两台电机(机械,电气参数一样)是不是应用CONNECT指令就可以完成同步运行功能?

网友A:
1.例子如下:
LOOP:
WAIT UNTIL MTYPE=0
VR(2)=VR(0)
VR(3)=VR(1)
MOVE(VR(2),VR(3))
GOTO LOOP
2.是的,最好
CONNECT(1,6) AXIS(0)
CONNECT(1,6) AXIS(1)
也可
ADDAX(6) AXIS(0)
ADDAX(6) AXIS(1)
让AXIS(6)(虚拟轴)做你想要的动作.AXIS(0)--X; AXIS(1)--Y,自然跟上还相互没有影响.

网友C:
“泛泛地讲,以人机读设备的方法为:首先明确这款触摸屏确实能支持这款TRIO”
原则上是这样,不过,有一些通用的通讯协议,比如 MODBUS 这样的好东西,如果双方都支持,就不需要再仔细的查找支持设备的名单了。

楼主:
TO:TRIO技术支持
在例子1中:是不是赋予VR(0),VR(1)的中间变量值可以通过某种条件给定(比如设定一个状态变量表示工位,当工位变化后将新值赋予VR(0),VR(1)),而运动VR(2),VR(3)变量值在运动结束后才改变。
还有一个问题:
在X轴方向我有两台电机,而每次加工工件时要以工件的X轴中心为电气原点,两台电机以镜像的路线移动,那是不是要分别手动移动两轴后确定加工原点位置??

网友A:
这种细节问题还是和卖给你的代理商技术支持联系.如在北京或上海也可参加我们组织的免费培训.
例子1可以按你说的;理解.
关于定义原点方式可参考DATUM(),有多种方式能满足你需求.

楼主:
谢谢提供支持,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B:
谢谢刘斑竹指正!

楼主:
请教海泰克触摸屏和TRIO连接,变量类型选择双字吗?
数据类型没有10进制如何解决?

网友D:
"请教海泰克触摸屏和TRIO连接,变量类型选择双字吗?
数据类型没有10进制如何解决?"
答:用任何触摸屏与TRIO控制器连接时,都可以选择双字,但此时需要在控制器侧编程做些额外处理,由于TRIO控制器的变量VR,TABLE数据采用的是IEEE浮点数格式,其中用来表示整数部分的位数为24位,因此在于触摸屏对应时,与触摸屏数据对应关系为字对应,比如在海泰克触摸屏中选择W100,则对应数据为VR(100),此时如果在触摸屏设置为双字,则相应的需要VR(101)对应到高字,这样在触摸屏设置一个数字后,控制器侧需要对其做数据组合处理,处理过程如下:
value=vr(101)*65535+vr(100)
一般触摸屏设置为10进制格式指的是BCD码,TRIO控制器内的数据就是实实在在的2进制数据,所以在触摸屏侧选择2进行对应关系就可以了,其对应一个字的范围从0到65535

楼主:
请教TRIO技术支持:
    触摸屏如果选择双字,有符合二进制数,数值范围-2147483648和2147483647,如何在程序中转换后在触摸屏中显示?

网友D(2007-09-06):
实际上这是一个数据格式处理的问题,首先将有符号二进制数据转换为16进制数,然后将高字放入高地址中,低字放入低字当中即可。例如:
if value>=0 then
   hi = int(value/65535)
   low=value mod(65535)
   vr(101)=hi
   vr(100)=low
else
   '首先将负数转换正数
   value2=abs(value)
   hii = int(value2/65535)
   loww=value2 mod(65535)
   '取两个字的反码
   hi= $ffff-hii
   low=$ffff-loww
   '取该数的补码
   hi= hi or $80
   '将计算结果放置到对应通讯位置
   vr(101)=hi
   vr(100)=low
endif

对数据格式的问题和知识,请参考:
http://www.cnblogs.com/powerlc/archive/2005/09/09/233225.html

楼主:
谢谢TRIO技术支持指教,向你学习!!

网友E(2008-10-11):
学习,收藏,有条件用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