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S7-200用RS485通讯问题2

楼主(2007-07-28):
请教高手一下,S7-200通过RS485通讯的问题,,,
我用上位机R232/RS485转换后将RS485通讯线接S7-200 的PORT口的8和3脚,是还这样能否用MODBUS通讯协议通迅呢?
上位机(组态王)如何设置我才能通讯得上呢?

网友A:
没这么搞过,高手来解答解答

网友B:
行,首先将组态王提供的S7-200modbus通讯程序下仔到PLC中,(注意:你的程序中所用的地址不能与通讯程序中的地址冲突)然后根据组态王的驱动帮助中的提示将上位机的COM口(波特率、停止位等)设置好,这样就可以进行通讯了

网友C(2007-12-04):
雷锋小弟说的很清楚了,具体通讯可以查看组态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