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改造龙门刨床

楼主(2007-07-28):
谁用直流调速改造过龙门刨床,本人近期要改造,欢迎高手在这交流

网友A:
用欧陆590配上相关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B:
模拟直流调速器和PLC控制器等电路也可以,我刚改好一台

楼主:
机械上需要改动吗 有没具体的资料。QHY-4321@163.COM

网友C:
我刚刚改造完了一个,出差赶回来的有需要的聊聊把。
QQ:35937148

网友C:
70:600可逆系统+PLC200
不难就是罗索我的200用了不到30条指令70用了3个小的框图

网友D(2008-02-24):
我想要改造,请能改造的给我联系!13839188321!!!

网友E:
现在的交流调速技术已经很成熟了,用交流调速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网友F:
6RA70+s7-200

网友G:
交流效果没有直流好吧,估计要加制动电阻了

网友H:
做过俄罗斯8米龙门刨、13米龙门刨。run144@163.com

网友I:
我想用直流时,如果当你不降低转速而很快发转的话,PLC没有零电流检测,这时加入负脉冲会产生很大的反向电流,对直流机冲击很大,所以用直流时要有零电流检测和加快熔熔断器为好。  以我的想法还是用交流伺服系统的好,就不用担心天天换保险了

网友J:
交直流我们都改造过,要有意向的话电话联系。
           抚顺银河工控技术服务中心
主要维修项目:变频器、软启动、直流调速系统、可编程控制器、电动执行器、稳压电源、实验、化验室仪器仪表、焊接设备等。
主要工程项目:机床电气系统大、中修、机床电气系统改造、锅炉及给排水系统、自动控制工程设计、安装、调试、维修。
地址: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建设街铁岭小区46栋1单元
手机:13842323474   电话:0413-6666096  传真:0413-3803748

网友K:
不知道你想改的床子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L(2008-05-13):
6RA70+s7-200 我正做毕业设计的!有谁可以帮我一下!谢谢了!qq:429155135

网友L:
对:zqf790521 关于6RA70+s7-200 ;能告诉我具体怎样做吗??

谢谢了!

网友M:
用运泰全数字直流调速器改造最实惠,运泰远远能够满足您的要求.有多台改造经验.联系电话:15821066812

我司是台湾进口V65D系列全数字数位直流调速器在中国大陆的总代理,能克服欧陆对市场的垄断,能够完全替代欧陆直流调速器,本调速器采用双处理器设计,内置PG反馈卡,体积比欧陆小,大量货源,价格合理等优势.通过欧洲CE国际认证.

优点:
1.双处理器,检测和运算信号分由2个芯片计算,不受干扰.
2.通讯功能强,有485通讯功能,有密码保护,不易改动可扩容.
3.PG反馈卡内置.
4.稳定性好,反应速度快;
5.内置SCR为进口,欧洲模块,零件为全世界最好的元件.
6.使用简单,工作可靠,性能优越;
7.售后服务好,维修成本低.
8.负款方式灵活;
9.公司备有大量现货,交货快,时间准;
10.可以试机,现场技术指导;
11.故障率低
12.按键不故障
符先生 联系电话:15821066812

网友N(2009-04-09):
对:zqf790521 关于6RA70+s7-200 ;能告诉我具体怎样做吗??

谢谢了!fcr006@sina.com

网友O(2014-08-17):
正改造了一台单臂刨床,用的是欧陆590/4Q+S7-200改造,效果还不错。。。如有技术询问可邮箱:fwhot_2009@163.com或者QQ:1034903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