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力控软件6.0可以支持两个网段同时与不同的设备通讯

楼主(2007-07-28):
我刚才测试过:力控软件6.0可以支持两个网段同时与不同的设备通讯;
1、首先在计算机上设置两个IP号码;192.168.0.1;192.168.1.1;
2、力控软件6.0与西门子S7-300(cpu315)通过以太网通讯;S7-300的IP:192.168.1.10;
3、力控软件6.0与omron(CJ1M,CPU13-ETN)的通过以太网通讯;omron的IP:192.168.0.11;
4、断线后可以自动重连;而且可以自动切换ip,无需手动管理;测试都没有问题;
5、数据连接量在1024点左右;通讯速度在1s以内;实际测试数据;
6、占用计算机的资源在20-26%之间,当然与计算机的配置也有关;

网友A: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B:
呵呵,这种功能跟软件无关的.只要软件运行的环境本身支持多网段地址,那么该软件就有和多网段通讯的能力.
而对于同一个设备,如果设备支持双网段地址,那么软件是否支持这种冗余才是软件功能.
plink网关支持双串口和双网段的设备通讯.
plink为嵌入式多功能通讯网关.

网友C(2008-03-18):
这个功能很正常了。双网冗余而已。
6、占用计算机的资源在20-26%之间,当然与计算机的配置也有关;
这个好像有点高。个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