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有哪些编程语言对于多核技术提供支持

楼主(2007-07-28):
不知道现在的一些编程语言有没有对多核技术提供支持的,我想多个线程可以动态地指定各个核,即指定某个核来运行这个线程。
讨教一下大家!!

网友A(2007-12-24):
可从库和编译器内核两方面来提供对多核的支持,intel已经是这么做了,语言只是一种工具,用户方式的动态指定?想法倒很物理化,就是在单核的情况下,线程任务的运作也是由操作系统来调度,是否合理可行去问intel和ms,多核并行的作用在一般工控行业可能暂时没多大体现,在一些复杂的数据挖掘,识别系统,图象数据处理等领域可能会有大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