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A的电流用多大的线

楼主(2007-07-28):
1000A的动力箱总空开到配电房的线应该用多大,3根120平方的够吗?第一次搞这么大的电流,还请高手多指点。

网友A:
4根差不多
3根电缆太热 用6*60铜排可以

网友B:
http://www.s3c2410.com.cn/ShowPost.asp?ThreadID=12

400的铜线1000A,你自己可以算一下,

楼主:
还有零线用多大

楼主:
我用240的2根可以吗?

网友A:
零线要求是火线的≥50%
你根据你的实际电流选,不过不能够低于120
否则火线对零线短路可能烧断零线,零线断是很危险的

网友C:
这种方法应该怎么样计算啊!它们的公式是什么呀!告诉小弟吧!

网友D:
是否有谐波份量.应考虑进去

网友A:
好多是和没有公式计算
需要的
1。必须电缆在该电流下,环境温度等不会损坏,具体参考电缆的安全载流量
2。电缆在该电流,每年平均在预定电流下损耗多少功率。每年在导线发热会损耗多少钱。电缆加大后会增加多少费用,增加的费用哪个多少年在节约的线损上回收回来?
一般在3~5年回收就算经济。这就根据不同用电回收周期就不一样
我公司每年工作时间超过350天,每天24小时运作。经济电流在1~1.5A/平方毫米

网友E:
我2根185平方并在一起用到550A的电流.为什么电缆发热温度比外界温度高出30度左右?

网友F:
400左右的铜排

网友A:
我的变压器1000KVA 1440A电流
8*80mm铜排发热严重,后来换12*120mm铜排

网友G:
我觉得以前的电网负荷零线可以比相线小点 可是现在电网污染大
 建议零线选一样大的或大点的
 个人狂想!!!!!!!!!

网友H:
楼主,我劝你最好能用铜排,12*120mm铜排就可以了,如果要用铜线,3根240恐怕都不够,用电缆造价也很高啊

网友A:
铜排走线有限制
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合理选用电缆即可

网友I:
 我用240的2根可以吗?    可以

网友H:
楼上的,你试试看,如果用两根240,不爆才怪,前不久我的一个工程项目也是1000A电流,两根240就爆了,等着看它爆吧

网友A:
2根240如果分开摆放,没事
不过电缆容易老化

楼主:
如果用两根240,不爆才怪哪位老大告诉我到底要用多大的线,用几根,铜排不好走线,我心里没底了

网友A:
用封闭母线,就是价格太贵
其实你如果连续满负荷工作,建议用3根240并。用起来比较经济,不过一次投入高,终身收益。最终还得到不小一笔废铜线钱
可不要是非国标,线号不够

网友J:
建议三根185的,经济安全.

网友K:
我这是1017A的总电流 用三根150的

网友A:
其实也与各自的按照环境有关
如果全部线按照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再不通风,电缆发出的热量散发不出去。电缆就需要大点

楼主:
我这次全部装在200*100的镀锌线槽里,全长有55米

网友L:
50米以内用2跟240的肯定没问题,我用的就是,电缆只是有点温度,我的用了最少3年了

网友M:
建议用铜排

楼主:
问题是现在不能用铜排,第一次搞这么大的电流有点没底,还请高手多指点。

网友N:
建议你还是用铜排,这么大的电流,你用电缆.怎么施工.

网友K:
三根150足够了,我这1017A的也是3根150,而且长度是220米的,用到现在没一点问题。而且也通过了验收和有关部门的检查!

网友O:
240的两根

网友P:
为了安全跟运行经济可以考虑3根240的

网友Q:
2根240的差不多了,距离不能太长、注意散热

网友L:
2*240

网友R:
3根185的分开放

网友S:
3根120平方的足够了

网友T:
有点恐怖!

网友U:
    3根185的

网友V:
三根120的不行,在选择电缆大小的时候,你要考虑负荷的使用率有多大,假如是满负荷长期运行的话,电缆按1.5倍算就可以,如果穿管子散热不好的话,适当增大一点没有坏处.
     一般情况下按2倍算就行.

网友W:
 建议用铜排.安全.可靠,没那么多鸟事

网友X:
多用一根不会浪费的,留点余量以后还能增加点什么。
另外,走线的时候同相的线别靠一起走,电线有剩余的不要打圈。

网友Y:
根据1平方线4安电流计算就的了

网友Z(2007-12-06):
3根185的。

网友AA:
好,带回去研究研究

网友AB:
说到用线的问题就看你用到那里了,你要看你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和摆放的方法这些都和发热有关系的,一般来说我用过的在配电房里的线都是每平方过1.5~2A这样的方式

楼主:
可惜这个工程没拿到手

网友AC:
主要还看是什么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