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虹润蓝屏无纸记录仪

楼主(2007-07-28):
虹润蓝屏无纸记录仪显示屏无数字和其他显示,只是蓝色一片是什麽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是虹润公司售后服务,请打我电话,13818041231 13816413811

网友B(2008-01-25):
我怀疑是电源板有问题,应返回厂家修理。

网友C:
是显示屏和主板上的连接数据线有可能松动,把机子打开,把他插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