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再次求助(对于各位前面的帮助,十分感谢)

楼主(2007-07-28):
我们公司有个项目,我是做机械设计的,现在需要在伺服电机上装上转盘,转盘分割成平均的36等份,电机转一圈需要停36次,而且每次的停止位置的精确度要在两丝之内,精确度要在两丝之内”———是圆周方向的精度,因为这样才能保证机器的平稳动作,而且转一圈的时间要在3秒之内,转盘半径为20cm,材料用的是航空铝,厚度是5cm.
[b]我如果在旁边在加装一个电机(,机上也加个转盘,半径为10cm,
厚度10cm,材料也是航空铝,分16个等份,和32等份的转盘同步工作,
精度和第一个电机相同.是否可以做到?[/color]

网友A:
楼主的第一个转盘问题已经提出有几天了吧?!在处理或打算得如何了?
第一个能做到,第二个也就能做到了。另外需要明确同步要求。

楼主:
你好波恩,谢谢你的帮助。同步的要求和第一个电机同步的速度和精度一致,在控制上是否可以达到,需要用什么样的控制?
关于第一个问题已经得到朋友的帮助,数据如下:
目前首先考虑采用力矩伺服电机直接驱动圆盘。
根据圆盘的尺寸和密度(航空铝按照2g/cm^3计算),{我给他们的数据转盘的半径为20cm,厚度为10cm},得其惯量为0.251 kg-m^2,加上负载惯量设为0.1 kg-m^2,总
惯量为0.351kg-m^2;按照每65ms前进10度,运动采用S曲线,计算得其最高速度为51RPM,最大加速度a=228rad/s^2,根据T=J×a,所需最大力矩需大于80NM。
根据目前的要求,选用DST135K系列力矩伺服电机,额定550RPM,额定力矩158NM,
最大静力矩345NM,惯量0.14 kg-m^2,采用高达2^22次方分辨率的绝对值编码器。配相应的伺服驱动器,采用高速输入输出模块(时延10us)。配相应的滤波器(用于抑止电磁干扰)、电抗器(必须)和编码器反馈电缆。
驱动器脉冲数可以任意定义,因此设定到3,600,000脉冲一圈来进行控制。因此编码器线数为2^22,分辨率为Pi*400,000/2^22=0.3 um。应该完全能满足要求,并且累计误差会很小。他做过实验,目前控制误差还是20um。累计误差因为设定值可以改变的缘故,会非常小。

网友A:
第一个的解决方案看起来问题不大,恭喜了。
关于同步问题,第一个是36个工位,第二个是16或32工位,不知楼主打算如何同步,估计是工位对工位同步,如果不要联动,则同步的关键在于起停同步或顺序,属于节拍控制问题,应该不能实现。

网友B:
同步用电子凸轮。
看你的编码器,应该还是海德汉的END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