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现场应用中4-20ma信号问题

楼主(2007-07-28):
最近在现场应用霍尼韦尔的TPS系统时,AI卡件碰到了一些问题:
1、两个热井的水位信号,就地变送器采用DCS供电,DCS量程设置为0-1800。串入万用表量电流,为10mA,稳定。当接入DCS系统后,前两秒钟显示值正确,为660多,也就是10ma。但是很快就上升到1780多,接近满量程,也就是代表着将近20ma的信号,这是什么问题呢?困惑!!!
2、就地是两个调门自带的阀位变送器,自供电。用万用表量电压,10V。用万用表直接量两根线的电流,12mA。直接接入TAI-02FTA板,无信号,detail中显示红色的B。剪掉电阻,接入TB2和TB3,可以显示值,但是换算得出的电流为13mA左右。将这两根线串联万用表和250欧姆电阻,电流为12mA。什么原因呢?!!!
                有经验的兄弟们帮帮忙啊!

楼主:
我自己顶顶吧!

网友A:
换个AI点试试,看看是不是AI点坏了!

楼主:
AI卡件肯定没问题的,已经换过,证明是好的。而且其它的4-20mA信号接上去也没问题。

网友B:
1. 现场用的是什么仪表?可能是仪表问题.
2. 由于是阀位自供电, 所以用一个信号隔离器试试.但一定要保证DCS AI 卡不能提供24VDC.....

网友C:
电流变送器你们用吗?

楼主:
信号隔离器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但加隔离器是实在没有办法时的办法,我还是想找找原因。

楼主:
无源隔离器是个什么价格?

网友D:
你剪掉电阻为什么?如果是4-20ma信号,直接进来,自动转化为1-5vdc信号,如果现场有电压回送,那么DCS接无源的那两个端子就可以了,
剪掉电阻,只有进来的是电压信号时,才需要的,
对于问题的查找,除了判断分析外,最后的办法就是替换法,把现场表,通道都换一遍,包括电缆,直接把变送器拿到控制室接,出现问题总有原因,总有办法查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