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DW15噪声很大如何排除?

楼主(2007-07-28):
昨天下班DW15万能断路器都是好的,无噪声。今天上班发现DW15万能断路器噪声很大,把负荷全部拉了,在无电流的情况下噪声还是很大。把DW15分闸后,噪声还是很大。请教高手指点原因和维修方法。是不是那里松了啊!此开关才用一个月。

网友A:
“DW15万能断路器噪声很大,”
1、铁心没有吸合好!
2、可轻敲击,使铁心闭合好;

网友B:
检查失压脱扣线圈.

网友C:
失压脱扣线圈
常见原因--2块铁芯间隙有油污等,线圈固定松动 弹簧过紧 电压过高或偏低
DW15失压脱扣线圈在断路器内部,不像DW10/16在外面,有问题容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