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问题

楼主(2007-07-28):
请问:
  6RA70中P169=1 P170=0 和P169=0 P170=1有什么不同,小弟愚钝对说明书上的解释理解不清,还望那位大哥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选择转矩 / 电流闭环控制
P169 P170
 0    0 电流闭环控制和电流限幅
 0    1 带转矩限幅的转矩闭环控制(转矩给定被转换成一个电流给定:电流给定=转矩给定/电动机磁通)
电流限幅另外起作用
 1   0 带转矩限幅的电流闭环控制(指定的转矩限幅被转换成一个电流限幅: 电流限幅=转矩限幅/电动机磁通)
电流限幅另外起作用
 1   1 不要设置!

网友B(2008-06-25):
解释的很全面呀!很详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