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编码器与PLC联接及编程

楼主(2007-07-28):
台达编码器:ES3-10CN6941
台达PLC:DVP14ES00R
接线:X0—A
      X1—B
      X2—Z

请问:如何编程实现在PLC一寄存器中存储编码器转的圈数?

谢谢!

网友A:
用PLC的高速记数器

楼主:
程序应该如何写,编码器型号选的对吗?

网友B(2010-08-20):
使用说明
__ A. MHM-02型 双路高速光栅隔离器(光电耦合器 编码器信号转换器 编码器信号转换模块)应用于包括微处理器系统TTL与PLC之间数据高速传输转换接口(如解决雷诺德旋转编码器输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应用于西门子FM350-2高速计数模块、西门子313C-2DP高速计数通道)、电动机数字光电编码器、光栅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变频器脉冲信号与PLC控制器之间的信号传输、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接口、微处理器系统和计算机外设接口、还特别适用于电机自控应用等领域。尤其是能克服工控系统复杂的现场环境下的强干扰,将强电传动执行机构和远程PLC控制网络系统之间电气隔离,排除强电场、强磁场等电气干扰。MHM-02型高速光电耦合模块可以分隔系统和有效保护较为敏感的电路,并且具有脉冲整形功能,有效地提高了系统之间的抗干扰性能,为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高低电压之间提供一个完全物理隔离的安全接口。内置二路独立隔离器。

__ B. MHM-02型双高速光栅隔离器常规产品输入:有PLC电平接口02A、有TTL电平接口02B,输入有特殊电平要求可定制。输出:常规为推挽型和集电极开路输出型02AO、02BO,还有固定TTL电平输出02AT、02BT,输入输出可交叉组合任选一种。

__ C. M系列具有脉宽扩展功能,提高对脉宽有要求的PLC、单片机脉冲识别可靠性。

__ D. 结构上采用了片状模块卡口式结构,可直接卡入标准道轨安装,安装拆卸维护方便。可以多片紧凑叠合安装在标准道轨上DIN,可节省和替代控制柜输入、输出接线端子。

网友B:
参考示意图

网友C:
请问浙江义乌哪有PC与PLC的连机电缆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