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什么设备能加工200毫米深孔

楼主(2007-07-28):
什么设备能加工外径为1.5毫米,深为200毫米的孔,材料为黄铜,最好便宜的

网友A:
你是做电极的。只有用电极专用设备。到网上搜一下就都有了。

楼主:
激光根本不行,我已经问过几家了!电极就不知道,找找了解下

网友B:
电极脉冲穿孔不行的,没有办法排削的。

网友C:
可以用深孔钻设备进行加工,你是想买设备还是想加工零件?

楼主:
我想加工零件!若不贵的话也可考虑买设备

网友D:
有专门的深孔钻
另外不能进行其他设计避免?

网友E:
用线切割可以,精度高的话可以用慢走丝

楼主:
to 海中游:
暂且还没想到更好的方法来进行其他设计避免!请问广东哪儿有深孔钻?谢谢.
TO懂点机械不懂电:
用 线切割好像不行哦?精度高到是不高,搞穿就行,

网友F:
to 海中游:
暂且还没想到更好的方法来进行其他设计避免!请问广东哪儿有深孔钻?谢谢.
TO懂点机械不懂电:
用 线切割好像不行哦?精度高到是不高,搞穿就行,请问你的线怎么穿过去外行少来发表

楼主:
TO 小鱼儿2000: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G(2007-11-07):
水射流加工不知行不行?1.5mm的外径,深200mm恐怕深孔钻也不行,很难保证钻头不中途断掉。

网友G:
何况是黄铜材料的!即使是钻透了,孔径公差也很难保证。

网友H:
1.5mm的外径,200mm的深孔,这种钻头也难找啊,就是找到了钻头中途不出意外的话也会断掉,深孔钻行不通的,孔太小了

网友I:
直径也有点小,一般的钻床能钻的深度应该可以达到。就是直径的问题。黄铜的质地不么硬,钻的方法得当,不会断

网友J:
问问有穿孔机的机加工厂可不可以加工,做模具的好像都有

网友K:
建议用深孔钻!

网友L:
你要的是一个小外径的黄铜管,它的壁厚与加工精度是多少?如果精度不是太高的话可以用锻压法,顶锻一个较大的孔,然后经过拉拔工序,将外径与内孔拉拔到你要求的尺寸.不过还是建议你去买现成的黄铜管,利用现有型材才是最低成本的加工方法!

网友M:
黄铜质地黏度小,散热好,钻孔没问题,但效率低

网友N:
黄铜钻孔非常容易断钻头,最粗断过12mm。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使用电火花。

网友O:
确实有点难.期待有更好的方法.
学习中.(自己感觉深孔钻够呛)

网友P:
不知你是加工一个,还是批量生产。如果加工一个产品,材料形状是什么样子你都没有给大家讲。很难处理的。

网友Q:
这个用电火花恐怕排屑会有问题~模具老兵说的我觉得倒是有很高的可行性~若是买到现成的铜管镶嵌到其中去,有可能行呵

网友R:
一般深孔钻加工直径要大于3mm以上

网友S:
直接铸不行?呵呵,我对这个加工不太懂.
你可以问问金龙铜管,看看有没有这种解决办法.

网友T:
直径多少啊

网友T:
这个深度一般,要知道枪以前是怎么生产的就不难了。

网友U(2008-01-16):
用细孔机就可以

网友V:
参考:
http://www.js-sx.com/product_view.asp?id=62
电火花高速穿孔机
装夹电极直径(mm) Ф0.5-Ф3
主轴头行程(mm) 300(步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