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

楼主(2007-07-28):
我有一台安川变频器F7 11KW继电器不吸合,也能运行,请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08-04-30):
查继电器控制电路

网友B:
继电器的触头沾上了

网友C:
造成继电器不吸和的原因有很多,继电器坏了.继电器电压不足,触点松动,脏了,都有可能,不吸和也可以运行,但是不能带负载.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造成继电器不吸和的原因有很多,继电器坏了.继电器电压不足,触点松动,脏了,都有可能,不吸和也可以运行,但是不能带负载.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我知道13025000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