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控制板故障

楼主(2007-07-28):
这是一个全自动水泵控制器的主板,现在故障是任何时候它都是开启状态,就是档位打到停止也不能停机,有高手知道是什么元件坏了吗?

网友A:
倒回来查线路嘛,先看接触器输出的那个控制的,看一下24V继电器和接触器有无粘住了触点。清净一下电路板

网友B:
最有可能坏的是继电器,先量一下继电器的输出。再看看继电器状态翻转时的输出有无变化。然后检查电路板上的其他器件。看做工很粗糙的说。

网友C:
最可能是三极管击穿

网友D:
是不是继电器不好了!触点好吗?

网友D:
这个可性很大!

网友E:
中间继电器触点问题最大,.线路板上别的电子元件也有可能,

网友F:
自小继电供电三极管查起

楼主:
继电器应该没有问题,关了电源后继电器都会复位,就是一给电就吸合,完全不受控制手柄的控制,我想还是江云说的,可能是三极管坏了

网友F:
呵呵.信号回路也有可能的

网友G:
你这个也太麻烦了,用2个浮球就OK了

楼主: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谢谢大家,确实是一个中功三极管坏了,更换后正常了

楼主:
它的名字是D882 P

楼主:
沈余,这样说来你是洋八路了,好像你妈刚生下你你就什么都会了似的,在你妈肚子里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