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D元件不被修改是怎样做的?

楼主(2007-07-28):
我这里有一台三菱FX2N的PLC,想改一下里面D元件里的数,但是厂家的人告诉我必须"开锁"才行?!而且是把D***的数写到D***中,这样之后才能改,我不明白这样是为什么?请叫各位大哥,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开锁"是不是程序加密?

你想修改的D***受另一个控制,需要修改

没有见你的程序,也不好说

网友B:
在线监控,即可改变D的当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