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家庭供电中电流、功率问题。

楼主(2007-07-28):
各位老师:
小弟有两个问题不太明白,请教一下大家。
1、家庭用220V节能灯泡能否用于110V直流电系统中?亮度怎么变化?
2、比方说家庭用空调功率是1500W,那么它的电流是多少?有效值呢?还有就是选择空气开关应该是多大的?(假如家庭中就只有空调这么一个电器)。

谢谢大家!

网友A:
1.我想应该不行吧,因为你所说的是节能灯,如果真的亮的话,亮度一定低.没试过.
2.空调不是说多少KW,一般都说多少匹,1P=0.735KW
电流可以算,你也可以看看空调外机上的额定电流,1.5P*0.735=1.1025KW
1.5P的大约在5.5--6.3A左右,假如家庭中只有一个空调:10A--16A左右的空开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