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的问题

楼主(2007-07-28):
我的电磁炉能加些热,只是水烧不开,风扇也转。桥堆和场效应管也是好的,是不是炉上的感温元件:热敏电阻坏了,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呵呵/那就拆开.用烙铁加下热,看阻值变不

网友B:
你没有用铝锅和不锈钢锅吧

网友C:
这个问题有意思,帮顶

网友D:
检查滤波电容和震荡电容,可能是容量下降了。

网友E:
不锈钢锅没问题吧!!

网友F:
可能是感温元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