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7-07-28):
前几天我订了一块孔板,要求:57的管子,选用DN50的孔板,介质为热水,温度不到100,90左右,压力为常压,常用流量为11-12t/h,最大流量为15t/h,厂家给我的孔板DN50,最大差压为25KPa,最大流量为15t/h,常用流量为12t/h最小流量为5t/h,节流件开孔直径为33.697mm,安装上后发现,流量为16-17t/h,超量程了,询问厂家,厂家让我把最大差压改为60KPa,最大流量改为23.33t/h,我更改后运行了10小时一直为10-11.5t/h,后来,流量又突然升高至17t/h,经检查发现差压太大,我排污时发现负压侧出现真空,又将差压变送器拆下,发现,是孔板的负压侧抽真空,我测量了一下,正压侧压力为28KPa负压侧为-5KPa,我试了几次,一般是流量超过11.5t/h出现这种情况,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孔板安装要求的直管段有没有满足?孔板后面的的管道是不是低于前面的管道,孔板的计算是不是不合理,找厂家重新计算一下,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可能是安装位置的问题。

网友C:
这年头,谁还用孔板啊,用转子。

网友D:
如果单单测水的话,我也不支持用孔板!

网友E:
测液体流量用孔板的太少了吧

网友F:
孔板设计的可能有点问题.测液体流量用的孔板上应当有一个小缺口,安装时,这个小缺口要在管道的正上面,目的是为了让液体里的气体从此通过>

网友F:
流量为11-12t/h,最大流量为15t/h.流速为1~2m/s,还可以选用涡街流量计或旋涡流量计.

网友F:
我说的对吗?请大家发表评论.

网友G:
孔板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