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和磁感应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7-07-28):
我公司有一气动设备,准备改成电控设备
电气控制电磁阀控制汽缸动作
每天(24小时)动作约2W次
用普通继电器可以不?

本来准备用行程开关控制的,但是考虑机械承受能力,想用成磁感应开关,但对磁感应开关不是很理解,那位高手帮忙一下?有没有普通汽缸用的磁感应开关?性能,价格?怎么安装,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难道我问的不对吗??/哪位大哥教我啊

网友A:
普通继电器最高寿命也就100万次,你的每天2万次,50天就报废 改固态继电器控制 磁感应开关说白了就是干簧管开关。每天2万次恐怕寿命也不会多久 建议用接近开关 下面是一个磁感应开关说明书,在汽缸里面有磁钢

网友A:
左边第一个就是干簧管,第二个和第三个是霍尔传感器,只不过改头换面,改了名称和外形而已。干簧管寿命有限,建议用霍尔传感器那种 磁感应接近开关属于一种无触点电子开关,是采用进口元件和专利器件研制的国家专利产品。   目前,工矿企业强电自动控制系统中常用的各种机械式行程开关、限位开关、保护开关、检测开关等,是对生产车间中机器旋转(或直线)运动零部件或产品等进行行程、限位、保护、检测和位置自动控制的重要器件。由于机械力和高的自感电势作用,导致开关的备件消耗量很大,甚至由于动作失灵,造成停工、停产、人身伤亡及设备重大事故,多年来是工厂生产中的老大难问题。   新型磁感应接近开关的问世,解决了强电控制系统中的这一难题。本磁感应接近开关是一种无触点电子开关,当被检测的物体接近到一定距离时,不需要接触就能发出开关动作信号。由于它不需要单独的电源供电,具有无机械磨损、灵敏度高、动作可靠、重复定位精度高、操作频率快、防震动、防水和寿命长等优点,直接取代强电控制系统中有触点、易磨损、寿命短的行程开关、定位开关、保护开关、位置开关、检测开关等。广泛用于冶金、机械、矿山、交通、轻工等部门的各种控制系统,进行自动限位、自动定位、安全保护、逻辑控制、自动检测、自动计数、自动计量及流水作业等。   该开关可用于高、低压直流控制系统中,并可直接替代昂贵的进口接近开关。也可根据用户的具体要求进行定做。   磁感应接近开关有不同的电压、电流等级、外形、尺寸、动作距离及输出形式等,以满足不同的使用场合、被检测零件现状、尺寸、材质、安装条件等需要。其基本结构有圆柱型和长方体。

楼主:
谢谢心力,大体明白了

网友A:
注意,用这种传感器要求汽缸内部有磁钢,不要弄错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心力在 2007-7-30 12:27:00 发表的内容:
  注意,用这种传感器要求汽缸内部有磁钢,不要弄错了
--------------------------------------------------------------------------------------------
也就是说如果原来的没有就必须更换成有磁钢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性感电工在 2007-7-30 12:50: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心力在 2007-7-30 12:27:00 发表的内容:
  注意,用这种传感器要求汽…
--------------------------------------------------------------------------------------------
 一般不是换内部的磁钢,是使用活塞上带磁环的气缸

网友A:
你也可以在外面用接近开关,没有磁钢换汽缸价位也不会少
而且普通接近开关价格也比较低

网友C:
24小时*60分钟*60秒=86400秒÷20000次=4.32秒/次。
四秒钟就检测一次,国产的进口的都没有什么问题,尽管放心使用。前提是你用什么样的气缸,尽量选用气缸厂商推荐的接近开关,配套安装等问题就不用再考虑了,可以要求他们推荐或者查一下资料。切记,气缸检测位置和接近开关安装尺寸要统一。

网友C:
进口的SMC,腾克斯都可以,单个气缸几千块吧,与之配套的接近开关都有,好像百来块钱。这两种气缸好像都自带检测开关。最好你自己再查一下

网友D(2008-07-19):
怎么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E:
问个问题:为什么磁钢装在铁等导磁材料上霍尔开关接近时不动作,而装在不锈钢、铝等就有动作呢?

网友F(2009-10-17):
磁感应开关怎么应用在气缸定位且延时

具体怎么接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