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点胶机用的什么泵?

楼主(2007-07-28):
准备研究一台半自动点胶机`请问怎么样保证点胶量的精度?是用精密齿轮流量计吗?
用那种品牌的泵好点?大概每次点3-5毫升的胶吧.
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2007-09-11):
基本上是用气压来挤压胶水。问题在如何准确控制压力,如果是不规则位置,就要根据速度来调节压力。

网友B:
还研究什么?你可能是闹着玩吧.现在市面上的点胶机自动化程度高而且便宜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