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我是谁?~

楼主(2007-07-28):
我从一个电柜里接了220V的电源出来,经过180M的距离终端
所用电器有一个小马达,一个1KW的空调,还有一些小设备,为什么同时开启的时候,电压会降到160V?电源线是用的2.5平方的线

网友A:
1.检查电柜里出去的电压真正是22V吗?
2.如果你用2.5平方的二心线到那头真正只有一个空调的话,线路那么长,2.5*4.5=11.25A
1KW的空调电流应该是4.5A吧!
想过去想过来,应该是你的线路太长,压降大.

网友B:
压降 问题 和接线问题多有可能

我是谁?~

网友:
我原来是送过去380V的,开启空调后电压降到190V
而其他两相都是220V,怀疑是线径细了,后来我把三根2.5平方的线并在一起送220的过去,结果还是不行,单独开空调电压降到200V,小电机和其他设备(共3KW)开启后电压就降到170了,如果就送380的过去,空调接一相,其他设备接在另外两相,不知道可以吗?

我是谁?~

网友:
接成380V或者220V的时候,我电源端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所以我有点迷惑!

我是谁?~

网友:
怎么没人来讨论一下啊

网友C:
距离太远了吧,先详细的量量看

我是谁?~

网友:
180M是我保守估计的,应该有200M的样子

网友D:
应该是压降太大了吧,距离过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