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工请帮帮忙

楼主(2007-07-29):
一个停止按钮,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常闭的两线接近开关/220V,两个接触器/220V。
要求:按启动按钮时,两个接触器吸合自保,
      按停止按钮时,一个接触器断开,另一个接触器要两线接近开关来断开。
      在没有按停止按钮前,敢应两线接近开关不能短开另一个接触器。

              各位电工请帮帮忙

网友A:
比较简单的问题

网友B:
没有说清要求

网友C:
shan上面两个图就是对的吧,反正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D:
春雷抄袭嫌疑太大啊!不就是把别人的图反过来吗?
   不过我们还是学习了呀!嘿嘿!

楼主(2009-11-09):
谢谢了!多谢各位大哥的亲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