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I830

楼主(2007-07-29):
大家好,我再现场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我将更改的程序下装下去后发现同步错误,最后通过检查发现FI830红灯报警。这是怎么回事啊,硬件本身也没有任何损坏的痕迹。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原因很多,
例如PROFIBUS DP电缆没接好,版本不对,组态不对,GSD文件有问题,参数设置错误。

楼主:
但是我直接换了一个就恢复正常了阿,然后我将这个坏的用到别的CPU上还是坏的阿????

楼主(2009-06-02):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真郁闷!

网友B:
卡件损坏了!我也遇见过,卡件返修,ABB的只说钱的事,就不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修了一年多 才要回来了。

网友A:
店大欺客!

网友C:
请4楼的前辈先弄清楚FI830是啥东东再回答,谢谢

网友B:
ssxing Xssxing    请4楼的前辈先弄清楚FI830是啥东东再回答,谢谢

好像是考试!!PROFIBUS通信模件!我这里都坏5块了!!返修了三块!!!四块是上电的时候损坏,另一块就是楼主出现的问题,在程序加载后不能同步,亮红灯,更换模件!正常!

网友A:
呵呵,别攻击,大家都是朋友,都比较热心。

网友D:
卡件损坏了

网友E(2010-08-25):
是固件报错5次后被锁死了,你一定是加载EPROM了

楼主:
那应该怎样解决呢?楼上有没有好的办法啊?

网友F(2010-10-20):
请问楼主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 没有的话可以加我qq:58938886.我会安排我们工程师帮您解决问题的

上海迪拜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