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关于屏蔽线的电阻

楼主(2007-07-29):
在使用PT100的时候,导线的电阻对测量的效果有直接的影响。
我的问题是:
第一,如何对布好的线测量电阻比较合理,就是说测量导线电阻的方法?
第二,市场上的各种屏蔽线的品牌很多,有经验的弟兄能不能说一说购买的时候如何进行挑选比较合理,另外,现有的品牌谁家的质量较好?

网友A:
第一:PT100用三线制基本可以消除导线电阻误差,没什么必要测量导线电阻,如果要求精度高采用四线制。
第二,挑选的时候尽量选择大厂的,因为现在铜的价格放在那里,小厂就是靠生产不合格(降低标准还是合格的)产品来做低价格而赚钱。

网友B:
要求严格的话,我建议要生成厂家给你配线,或连线一起标定,多花点钱,但精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