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急停按钮应该放在控制盘的哪个位置

楼主(2007-07-29):
是否有规定,我看一般放在右上或右下

网友A:
好象是没有规定,只要放在易于触到,在紧急情况下容易按下且没有阻碍的地方就行了。

网友B:
我感觉应该放在人操作方便的位置`!
我配的都是放在右下角

网友C:
不宜放放在右下,因为一般采用蘑菇头,不小心会碰的。应放在显眼的地方,不应混在其它按钮之中,应放在既可操作又不容易误操作的地方。

网友D:
同意楼上,我们装的虽然方便操作,但常常停机.总会不小心碰到.

网友E:
支持 老愚者:
左上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放在操作柜的右上面,操作起来方便些

网友G:
一般放在右下角.

网友H:
下面引用由zhyo在 2007-7-29 12:47:00 发表的内容:
好象是没有规定,只要放在易于触到,在紧急情况下容易按下且没有阻碍的地方就行了。
--------------------------------------------------------------------------------------------

楼主:
不过我见过一套老外的设备,每个有急停的控制盘都把它放到右下

网友I:
觉得没有规定.

网友J:
欧洲设计习惯基本上都放在右侧,因为右手是常用手。也有在控制面板中间的。

网友K:
我们这大多数放在启动按纽的后面

网友L:
觉得右上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