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550变频器报接地和短路故障

楼主(2007-07-29):
我公司有一台550的ABB变频器,在接到报修后看到显示屏上报短路故障也不能复位,后切断电源10分钟,再启动,这时却报接地故障,也不能复位,按照说明书的提示:分别检查了电缆与电机,均完好.开机再试,一开机就报接地故障.然后把参数3023,3017修改为0,屏幕显示正常.但一开机还是报短路故障,万不得已,卸掉负载开机还是短路故障.
这样是否证明是变频器的故障而不是电缆和电机的故障 ?   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变频器模块坏掉或前级驱动部分有问题。

网友B:
在看看电流互感器!

网友C:
   可以看看是否逆变模块是否损坏.如果没事问题就出在驱动板上面,建议换块新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D:
驱动电路坏的可能性多一些

网友E:
你哪个地区的?ABB不是提供到现场服务吗,问问你们的供货商联系下他们当地的售后服务人员

网友F:
功率板坏

楼主:
下面引用由CONGCONG.在 2007-7-30 10:36:00 发表的内容:
  你哪个地区的?ABB不是提供到现场服务吗,问问你们的供货商联系下他们当地的售后服务人员
--------------------------------------------------------------------------------------------
这台变频器是意大利过来的,不知道售后服务怎么办?

楼主:
原因是其中的一个功率管损坏,已在上海的ABB维修站修复,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E:
下面引用由一路阳光在 2007-7-30 17:18: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CONGCONG.在 2007-7-30 10:36:00 发表的内容:
  你哪个地区的?ABB不…
--------------------------------------------------------------------------------------------
你要是在山东的话,直接联系下海纳看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