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flexible同TP270的通讯电缆怎么作?

楼主(2007-07-29):
我做了根5-5,3-2,2-3的串口线。
在protool环境下可以下载。
但是放到wincc flexible下就连不上,这是为什么?
由于wincc flexible的程序已经写完了,如果改成protool恐怕很麻烦。
会不会flexible要求4,6,7,8几根线全部要连啊?

楼主:
对了
提示communication error
check interface,cable,setting
setting应该不会错com1,速度115200

网友A:
应该不会吧

网友B:
如果protool能下载,那么说明硬件(通讯线)是没有问题的!建议查查其他原因。比如版本是否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