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如何清除原程序

楼主(2007-07-29):
想重新输入程序,与原程序不一样,但下载不了,提示输入密码,用清除也不行,还是提示密码
,怎么能清除原程序?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PLC?如果是S7-200,用清除指令,密码为: CREARPLC

楼主:
是200的,我试一下,谢谢了先

网友B:
直接在CPU上去清空

楼主:
程序已经清除了,老愚者可能打错了一个字母,应该是CLEARPLC才对

网友C:
直接清除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密码

网友D:
clearplc ,记住了。

网友E:
记住了,不过我们的PLC从来不设密码,嘿嘿

楼主:
TO:KKKKKKKK可能我们遇到的情况不太一样,点了清除后还是提示要输入密码的,
这个密码不是用户设置的,而是"老愚者"所说的密码.

网友A:
今天购进一批S7-224CN,使用V4。0SP5软件,下载带有密码(禁止上载)的程序,发现正如“KKKKKKK”所说的那样:直接清除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密码。
西门子的东西在变。过去的S7-200、S7-200CN,清除带密码的原程序必须输入密码。可能是SP5不同由于老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