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EV2000怪问题!!!!!!!!一起研究下

楼主(2007-07-29):
修一台爱默生EV2000,头都搞大了 机器原来开关电源坏了 整流摸块坏了,在开关电源起震后 试机机器6个半相全都不对 缺相指针表指针摆动不稳定   后来发现任意一相驱动任意一个模块没问题,但驱动两个模块的话两个模块的半相直流电压就不对了     机器驱动部分在板子上的只有驱动光藕4504,其余的全的模块里面 带一个模块时量到驱动波形是对的 半相直流电压对  驱动两个模块时量驱动波形和驱动一个模块时的波形是一样的没有变化 但两个模块的半相都不对了和装三个模块一样都缺相   后来带了下电机,电机没反应(不转)只有一点点啸叫声 且到电机上的电压电流都上不去 机器也不报警    高手们一起来研究下!!!

网友A:
还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B:
EV2000好像逆变部分用的是IPM,因该检查一下逆变模块。

楼主:
开关电源的问题? 在哪些方面,功率问题?振荡部分?都不象啊 机器显示都正常呀

楼主:
逆变部分是用的IPM但我单个驱动又没事呀

网友A:
电源功率的问题

网友C:
有问题给我发邮件!88sony@163.com

网友D:
开关电源有问题,输出电压不足

楼主:
To:火舞变频 你知道输出电压是多少吗? 还是电源功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