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斜坡,在自动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2007-07-29):
小弟,菜鸟一个,不知道斜坡在自动控制中是什么意思,又有什么应用?
还希望各位大虾赐教。
急!

网友A:
是指指令生成或控制的斜坡函数?还是实际运行结果的过渡过程?

网友B:
问题有点大了,没有上下文,不知道在说什么。不过,第一反应是变速过程。

网友C:
应该是加减速过程,直线加速,S线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