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川变频器加负载问题~~

楼主(2007-07-29):
使用变频器型号为CIMR-G7B,有负载上升时,0~11.3HZ,电机不转,有负载下降时,速度不受指定频率运行,越来越快.
望前辈留下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1)确认你的加速时间是否太长.
2)你所说的负载下降时,速度不受指定频率运行,越来越快,是不是指的现场设备转速真的在增大?因为你讲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无法回答.
本人信箱:sundexing111@sohu.com

楼主:
加速时间20秒(0-50HZ).指定频率5HZ到6HZ,现场设备转速增大(加速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