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EP7-5。3与PLC300通讯不上

楼主(2007-07-29):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通讯设置,以及看看通讯设置

楼主:
我用的这种通讯方式。

网友B:
不会吧,这种通讯方式我还没有用过,你的编程电缆是什么的?

楼主:
就是普通的电缆加一个972-0CA23-0XA0的适配器。我也不知道该用哪种通讯方式。

网友C: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选择 MPI 通讯的啊,

网友D:
就是这里选错了!

网友E:
用PC ADAPTER,最好用AUTO模式,那样就不用你自己选择了,如果通讯电缆接口在PLC端插在MPI口上,那么自己就会显示PC ADAPTER(MPI),如果插在DP口上,会显示PC ADAPTER(PROFIBUS),然后你再设定一下通讯的波特率和通讯口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E:
对了,我一直用5.2,曾经也用过5.3,不过很短,当时也是因为是中文版所以想试试,不过可能是因为习惯了英文版,所以总是有点不习惯。有个同事用5.3在现场调试时出现过通讯不畅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下载程序时有时一次就ok,但有时却要重复操作几次才可以。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后来就改成5.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