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可以用在直流调速中吗

楼主(2007-07-29):
(无正文)

楼主:
我想用一只固态继电器做直流电机调速,调节转子电压可以吗

网友A:
开环控制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怎样调压?

网友C:
目前有专门的调压模块,形状跟固态继电器一模一样但用固态实现不了跳压,它只是无触点形继电器

楼主:
用一只LM324N做一个调压电路 去控制固态继电器的控制脚电压大小 来实现控制固态继电器输出端导通率,应该就能达到目的

网友D:
晶闸管的导通角和电压大小又没什么关系。
你说的方法能实现就奇怪了

楼主:
你试试看,我用的是上海巨龙电子生产的固态继电器输入是3--32V 输出是DC220V的电流80A的,你可以试试

楼主:
加上负载你调一下看看  负载两端的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E:
支持下兄弟,做成不成功都说个结果

网友F:
感觉不大靠铺

网友G:
不是兄弟我不支持你,用固态继电器绝对是不能调压的!

网友H:
重点同学支持你!!!

楼主(2007-08-29):
你们试试看,再发表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