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H FMC671Z仪表 故障E106

楼主(2007-07-29):
求教各位大哥,E+H FMC671Z仪表仅更换电池后就出现E106故障,不知道怎么解决,在此求教各位高手了,谢谢谢谢谢谢 !!!!!!!!!

网友A(2007-09-17):
电池用完了,换表!

网友B(2012-12-01):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是电池用完了,但换电池后出现新故障。请问有谁知道如何解决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