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容量开关电源的并联问题?

楼主(2007-07-29):
直流24V.多个并联,利与弊.谢谢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并联的方式,是端子排并联给多个用电设备还是集中并联给一个设备:
 2:交流电源的供给是单相还是两相还是三相?
 3:供给电源有无波形及纯净度要求?是否需要隔离变压器?
以上几点仅供参考,再考虑利弊与否

网友B:
很有意思的问题,高手来看看。

网友C:
并联有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有电势差的问题

楼主:
10A的开关电源,100多元,20A的300多元,40A的1000元以上.....
请问怎么理解与应用?

网友D:
开关电源属稳压电源,是个独立闭环控制系统,不能并联使用!

网友E:
老刘说的也是,是不能[i]简单[/b]并联使用的。但采取适当措施还是可以并联的。
 1。在每个电源的输出端(+或-任一端)串一二极管,防止逆流
 2。在每个电源的输出端(+或-任一端)串一小阻值的电阻,用于均流。
  缺点:1。二极管和电阻产生压降,降低效率。
        2。二极管和电阻产生的压降,均在稳压采样电路之外,降低输出电压的精度。

网友F:
我们单位有一台德国产的机器4个24V开关电源就是并联使用的
每个电源输出只加了个保险,老外在这里调试时说每个电源电压不能相差0.3V
4个电源输出电压都调好后老外才把4个保险分别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