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多台电脑共享上网方法。我正用着

楼主(2007-07-29):
我是中国铁通网络,现在用的adsl猫+集线器+homeshare软件上网!还不错!!一定要设置好!!
1、下载homeshare软件
2、设置a机器内网ip 192.168.22.2  掩码 255.255.255.0网关192.168.22.2    b机器机器设置ip 192.168.22.3 掩码 255.255.255.0网关192.168.22.2  c机器 ip 192.168.22.4 掩码 255.255.255.0网关192.168.22.2  ........
3、如果是宽带点击 连接类型  选择pppoe 输入用户名 密码(运营商给的)
4、点连接 就上网了
注意:谁先点谁就是服务器,服务器如果不用了 一定要断开,不能关机的方式断开,否则其他都会断开。点击断开后 其他机器的一台自动有成为服务器了。

网友A:
收藏此贴,还请问软件是中文还是英文?

网友A:
收藏此贴.还请问软件是中文还是英文?您说的"服务器如果不用了 一定要断开,不能关机的方式断开"是指不能直接关闭计算机,而是要先断开网络连接,再关闭计算机么?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宽带路由器?现在这么便宜,而且不用服务器。

网友A:
TO liaoxiaojun:原因是网络运营商通过技术手段检测禁止多机共享,就是使用路由器同样被检测出来而遭到禁止访问网页.

网友C:
很好,我虽然有路由器能用,但我还是感谢这种方法!

楼主:
要点软件上的断开哦 有中文的 不过老是提示我注册!我没管它 还能用

网友D:
我用的路由器,不过这个方法也不错。

网友E:
实际上现在路由器也很便宜的

网友F:
我用的是电信的宽带我的E家8,星空极速,只能有两台电脑共享上网,共用一个账号和密码,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HBZYCS在 2007-7-30 21:11:00 发表的内容:
  我用的是电信的宽带我的E家8,星空极速,只能有两台电脑共享上网,共用一个账号和密码,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就用这软件就可以

网友G:
这种方式过于复杂,利用软件的方法来实现也会影响速度,建议买个路由器

网友A:
被禁止的地方,禁止的就是通过路由器或者交换机共享.

网友A:
实行禁止共享的地方,禁止的就是通过路由器或者集线器共享.

网友H:
用TPLINK R402路由器,就110元,简单高速方便;

网友I:
不错..不知稳定吗

网友A:
我们这边,对名牌路由器封锁的最好,反倒是某些杂牌路由器没能封锁住,可能是他的程序里面没有杂牌路由器的数据吧.

网友J(2007-09-01):
集线器,多少钱啊,ip不同设置的ip是否也不同,稳定吗,谢谢

网友K:
方法不错,得试试!

网友L:
用TPLINK R402路由器,就110元,简单高速方便;

————————————————————
TPLINK R402路由器,我买来只用80元

网友H:
你是批发价

网友M:
一般都是用路由器,试一下看看.

网友N:
我现在用的就是路由器上网,最少可以联四台机子呢!上网速度还不错.

网友O:
一般都是用路由器,收藏该方法

网友A:
楼上各位有所不知,运营商只要禁止多机共享,不管是集线器、交换机、路由器,全部都能禁止。例如我地铁通,通过路由器共享,开始没有问题,最近铁通禁止共享,只要浏览网页,就弹出提醒通知,根本无法打开网页。
正因如此,楼主才提出解决方法。楼主的方法是代理服务器方式,首台上网机子需要拨号登录。我用的另一种软件---共享神盾,仍然是路由器拨号。

网友P:
用电信的呀

楼主:
共享神盾怎么样?用过的请介绍!谢谢

网友Q:
呵呵,以前在家也做了段时间业余网管,现在被网通强制解体了。再也没提起兴致。

网友A:
我用的共享神盾,安装以后不用作任何设置,效果还好,有人用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