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三角起动图

楼主(2007-07-29):
各位高手能帮画个星三角起动图吗?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99925

2楼就是啊

网友B:
不是吧,把邮箱留下来,我发给你

楼主:
我的邮箱是leinuoci@163.com谢谢

网友C:
   上图错误了吧

网友D:
上图的右端延时触点改为常开延时闭合.圆弧画反了.

网友E:
三角和Y是不是要换下?

网友C:
关键是KT的转换我怎么感觉那么别扭啊。
启动三角的瞬间KT失电。常开复位。
问题是转换有没有那么快。完成得了不?

网友F:
  要考虑一下接触器的的响应时间呀,这样容易造成启动失败。

网友G:
注意死区控制

网友H:
还要注意下电机线圈的接法,仔细点检查别弄短路了

网友G:
对,千万别接错了,遇到过电工接错线,接触器响了的事

网友I:
好象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