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选哪个型号

楼主(2007-07-29):
在STEP7-5.3中怎么没有6ES7314-6CG03-0AB0这个型号啊?应该选哪个呢.

网友A:
在网上更新一下硬件就有了

楼主:
怎么更新啊?

网友A:
打开硬件组态页面,option->instal hw updata->选download from internet->execute

楼主:
打开S7后,新建一个项目,然后点<插入>选择一个站点,然后双击形成的图标,出现<硬件>在双击它,出现硬件配置画面,点<选项>里有个<安装HW更新>按照提示下载更新就行了.

网友B:
需要更新的,
要不,你安装5.4版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更新后就有了,我刚更新了。

网友D:
是好多可以更新

网友E(2008-07-22):
我更新啦··还是没有啊 ···救命 啊·!!!!

网友F:
安装STEP7-5.4 SP3版本吧!

网友G:
硬件更新呀,,,,,,,,,,,,,,

网友H:
是啊,把软件改成5。4 sp3的版本的就可以了

网友I:
升级到SIMATIC_STEP7_V54_SP3.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