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差表的问题

楼主(2007-07-29):
本公司一锅炉的压差表前两天突然不显示压差了,本人对压差表没有接触过,只是简单的检查了一下外围线路,没问题。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不敢动手。特向各位大侠求助。请各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是进口的就不好自己修了,如果外围传感器没问题的话,返厂吧

网友B:
是显示表的电源没了吧!用数字万用表的电流档测一下电流应该在
0~10mA或0/4~20mA之间;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压档测
变送器的供电电压:四线制为AC220V;二线制为DC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