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求助.高手指导

楼主(2007-07-29):
西门子802C25040,25080轴轮廓监控报警是怎么引起的

楼主:
电机空载运行正常,带负荷后系统显示25040,25080轮廓监控报警,轴模块显示608报警,红灯亮,请求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A(2009-03-24):
虽然已经设定了最大电压,但是设定的额定值无法传送到电机。原因可能是电机未连接好或则缺相。
你可以做以下检查:
1 检查电机/连接电缆(缺少相)
2 检查是否存在DC母线电压
3 检查DC母线排(检查固定位置的螺栓)
4 再不行就换一下功率模块或者控制模块 看看
再看看电机或电机编码器,打开盖子,闻一闻有无烧焦的味道,或者看看是不是进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