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工控高人:普通电机与步进电机如何替换?

楼主(2007-07-29):
请教各位工控高人:普通电机与步进电机如何替换?
我现在想用步进电机替换一台普通带刹车电机,功率为1.5KW,不知该用多大扭矩的步进电机来替换。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A:
首先估算目前“普通带刹车电机”的工作负载转矩和刹车转矩,再照此选型步进。

此外,还要考虑电机的运行速度。步进电机的高速转矩能力一般较弱。

网友B:
楼上老师说得对,关键是力矩和速度,500rpm以下比较合适用步进,我们的110系列步进电机力矩可达20NM,功率在1.5KW左右,欢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