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工控高人:普通电机与步进电机如何替换?

楼主(2007-07-29):
请教各位工控高人:普通电机与步进电机如何替换?
我现在想用步进电机替换一台普通带刹车电机,功率为1.5KW,不知该用多大扭矩的步进电机来替换。在此谢谢各位!

楼主:
不合适!?为什么?

网友A:
关键在于速度是低速?还是高速。如果是低速(例如200-300转/分以下),可以替换。

网友B:
基本上不可能!
这么大功率,基本上是伺服的概念了.
请问有没有可以装100人的自行车一样?

网友C:
不一定不行啊,我们的步进电机最大力矩可达50NM,功率相当于1.5KW,如果是速度不高,可以替换的,位置控制效果很好的。

网友A:
对,使用步进变频器,低速大扭力。

网友D:
为什么要换?
步进的驱动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