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9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7-07-29):
我是英威腾变频器的最终用户,型号是INVT-G9-7R5T4.现在有两个问题:一是在把运行命令选择(2-01)设为0时从面板键盘无法起动,而设为1或2时从端子可以起动:二是变频器起动后低频运转正常,一旦频率上升到50HZ或以上时,电机就会发出很尖的电磁声(工频试机电机正常),同时运转指示灯闪烁.请问出现以上两种情况的可能原因分别是什么,应怎样解决?谢谢!急,急!!

网友A:
是不是面板按键的问题,还有频率的来源用的那一种?电磁声看看基本频率是多少,载波频率是多少,我们国产的电机都是50HZ,如果高于50HZ对电机来说长时间运转是不利的,出现噪声也是正常的

网友B:
  楼主,你是不是2-00设置有问题。呵呵。

网友C:
zixi  jianchan xia ba   xiaoxin  ni de dianji

网友D(2007-08-29):
是的,国产的电机都是工频50HZ的,应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