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电动葫芦控制电路故障检修(附图)

楼主(2007-07-29):
各位兄弟:
    小弟现急求助电动葫芦控制电路故障检修与X62W-2铣床控制线路故障检修,凡请各位大佬帮助解决!急!小弟在此先多谢了!

网友A:
看不见图没说明故障怎么帮你

楼主:
可能是系统比较慢吧。现在我已经看见上传的图片了呀,烦请各位朋友给个支持帮忙小弟吧!急呀!。。。。。。

网友B:
现在您的问题是葫芦无法开启还是无法停止?

网友B:
你说一下您目前的故障现象..我们才可以帮您解决

网友C:
你不说故障叫别人怎么帮你啊

网友C:
是不是你自己设计的呀

楼主:
葫芦故障表现为:有时按住启动按钮时正常运行,但是放开按钮后却无法停止下来,是不是接触器的触点有烧蚀导致无法释放?但是一单断开总电源后恢复电源后却又可以正常运行,故障是不规律的出现的。

网友D:
查查接触器输出与按钮回路,同相是否有短路处?

网友E:
查接钮盒吧,接触器剩磁现象比较少

网友F:
应该是按钮触头有黏贴现象,因为你的按钮和其接触器没有自锁。

网友G:
电动葫芦检修顺序:
  1:接触器动作可靠性检修,随便接一个380V电源,用24V直流电源带直流接触器,一次可以控制四个交流接触器。然后控制接触器的动作次数和时长。从而判断380V接触器状态。
  2:我自己的建议,将380V交流控制回路改成36V或者24V交流控制回路。首先是安全,对操作者或是检修人员都比380V要好的多。接触器体积和可靠性也好的多。
  3:按钮和控制电缆能换都换了吧。总共花费不超过300元。质量好的管半年,这次我检修三座标测量机,德国进口的抗拖拽电缆三种型号一口气要换五百米,焊插头焊得眼睛都花了,才焊了五十多个,还有一百多个要焊,希望这次可以管两三年,
  4:车床的建议是一样的,换线,换按钮,改低压控制。
  5:重画电路图,交差休假。

网友H:
认真看图,在做分析.看看图有没有错!

网友I:
1 控制回路用36V
2 在按钮盒上装个总停开关 3 在上下的电机装断火器防止上的时候失控葫芦抽过了头就危险了

网友J:
修接触器

网友K:
电葫芦的电机是锥形转子,拆修。

网友L:
应该是按钮触头有黏贴现象

网友M:
没有总停止按钮,所以就停不了了.

网友M:
因为你的电路图里面没有总的停止按钮,你按下SB1就是正转,按下SB2正转就停下来了但是,反转就开始运行了,但是这两个里就没有总的停止按钮,所以就只能停总电源才能停止运转了.

网友N:
为什么没有总停按钮呢
难道每次停车都需要关闭电源吗??/

网友M:
就是啊如果你没有停止按钮电机就不停的在转了,所以就停不了了,要不然不是正转就是反转,就这样转个不停了

网友N:
好像可以不用停止按钮的,按下去就运行,松开就停止

网友O:
 龙城闪客说的有道理,电葫芦一般都是点动没有自保,按下去就运行,松开就停止。

网友P:
电动葫芦要加总停按钮,起升要有断火限位器。楼主说的故障可能是接触器有剩磁,或者是接线有误,存在寄生回路

网友Q:
检查线路有没有接错,图纸是没问题的

网友R(2007-09-27):
换接触器吧,什么总停都是答非所问

网友S:
下面引用由醉猫在 2007-8-1 14:09:00 发表的内容:
      就是啊如果你没有停止按钮电机就不停的在转了,所以就停不了了,要不然不是正转就是反转,就这样转…
--------------------------------------------------------------------------------------------
电动葫芦是点动的

网友T:
触电的问题,肯定是接触器没有断开,仔细看看器件吧

网友U:
呵,呵,是不是老师出的故障,看看停止按钮,这是自锁住后没有断开信号的现象,你断电后,再送电它不是停了吗,所以一定是那有问题:)

网友V:
下面引用由幻 想在 2007-8-1 11:57:00 发表的内容:
  剩磁
--------------------------------------------------------------------------------------------

网友W:
兄弟,电动葫芦的上下左右都是点动的,没有自保的,这样是为了防止葫芦冲项,冲顶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不是毁坏设备就是烧电动机.既然没有自保也就无所谓停止按钮了,但是急停按钮还是有的,这个是用来防止触点粘连后葫芦冲顶的,通常急停按钮是控制总的接触器,这个总的接触控制器是用来接通和断开总电源的.

网友X:
   电动葫芦控制回路,我见的都是点动的。查修此故障重点是按钮,特别是工作环境比较潮湿时,按钮触点处的胶木会因受潮导电进一步使得胶木被炭化,其后果就是容易出现这个现象。
   其次检查手柄电缆有无老化导致类似情况。

网友Y:
换接触器吧,就是剩磁现象,这个问题我遇见过

网友Z:
找图纸再查一下吧

网友AA:
请问62的故障呢?

网友AB:
剩磁现象,虚短现象

网友S:
同意剩磁或寄生回路的说法!

网友AC:
葫芦吊按图看,4个动着上下,前后。上下互锁,前后互锁按着查吧

楼主(2007-07-29):
各位兄弟:
    小弟现急求助电动葫芦控制电路故障检修与X62W-2铣床控制线路故障检修,凡请各位大佬帮助解决!急!小弟在此先多谢了!

刘国强;1

网友(2007-10-04):
380v接触器线圈容易产生寄生电流,建议改成220v接触器线圈。220v控制回路相对容易查出问题,我们厂里的电葫芦都改成220v的了

网友AD:
  按钮是不是粘连了

网友AE:
这东西很好处理的.主要是限位复杂点.

网友AF:
a,接触器有剩磁或有油污或杂质
b,控制线路有电路短路,特别是活动的部分,特别是滑导线段,手电门至导电支架处

网友AG:
控制线路有问题:
1、加变压器,变36v低压控制;
2、加紧停按扭;可以再加启动按扭。之后再用上下左右点动控制;

网友AH:
线路简单,多实际维修与使用是捷径.+

网友AI:
没搞错吧控制回路直接用380伏电源,有点可怕。
搞不好会触电的。

网友AJ:
有哪位见过电动葫芦安装停止按钮的,反正我没见过.我只知道按下就走松开就停

网友AK:
电动葫芦的电路是学校教师教的OR是自己想的,不是专业电动葫芦厂的产品.

网友AL:
下面引用由Y.K在 2007-10-5 22:36:00 发表的内容:
  有哪位见过电动葫芦安装停止按钮的,反正我没见过.我只知道按下就走松开就停
-----------------------------------------------------------------------------------------
一般都有总停止开关.

网友AM:
清洁交流接触器或更换

网友AN(2008-03-24):
电葫芦的控制器到顶点以后为什么不能下来?它就自然的断了电源,请问各位兄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安装错误?在线等答案,谢谢!

网友AO:
没自锁,可能是控制盒里有问题,换个开关看下!

网友AP:
我们单位行车线路于你的相同,点动控制升降。如果接触器没毛病,你提的故障可能出现在手柄线上,换根试试

网友AQ(2008-06-03):
检查限位器SQ二次线到接触器辅助接点是否正确

网友AR:
看不懂

就当学习 学习把

网友K:
检查电机上弹簧闸间隙.

网友AS(2009-03-06):
为何电动葫芦只能一个方向转

网友AS:
线路都正常,是接触器坏了吗?

网友AT:
在那里坏了???你不说故障叫别人怎么帮你啊

网友AU:
引用 网友AF:
a,接触器有剩磁或有油污或杂质
b,控制线路有电路短路,特别是活动的部分,特别是滑导线段,手电门至导电支架处

网友AS:
起重机的电动葫芦前后,左右,还有向上都正常,就是不好向下。

麻烦各位老师指点指点!

网友AV(2010-01-19):
我有一3吨电动葫芦,工作时好时坏,查了电路,换了接触和手控制器,故障还是不排除,请前辈指教!在线等待。

网友AW(2010-08-04):
兄弟,检查一下你的控制线路,看一下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有没有混乱的现象

在就是控制箱有潮湿油污现象

网友AX:
引用 网友AK:
电动葫芦的电路是学校教师教的OR是自己想的,不是专业电动葫芦厂的产品.

有总停的。一般都有电源接触器,它接通才可以点动葫芦。建议更换接触器,估计接触器用久了触头有损伤,另外建议换大一级比如,20A的换成40A的

网友AY:
拜托?电动葫芦的原理图是比较复杂的,单原理简单,手柄上有八个按钮,第一是红色为总停,第二是绿的为起动,也就是36伏直流接触器的总电源,第三和第四为前后,第五第六为上下,第七第八为前后,仔细看看图纸就知道了,在这不多说了。拜拜

网友AZ:
这个东西以前我这修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需要的话联系我吧

QQ1162147905

网友BA(2010-11-26):
各位兄弟知道有关电动葫芦的控制电路设计方面的质料不啊 我急用啊

先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