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笔记本 绘电气图

楼主(2007-07-30):
请问AutoCAD® Electrical 2006 绘电气图用笔记本p111900/256(  内存)可以吗?

网友A:
不行
512M内存才勉强可以

网友A:
不止是慢,XP在256M内存的电脑工作,内存只剩余100M左右,如果安装杀毒软件,内存恐怕连30M都不会有
强行使用CAD 2006,电脑频繁读写硬盘,对电脑也没有好处

现在电脑内存这么便宜,再买个512M内存不就得了

网友B:
有虚拟内存的,可以撑一撑,笔记本换内存还是比较贵吧。

网友A:
虚拟内存容易损坏硬盘
再说笔记本硬盘普遍速度低

网友C:
笔记本内存不贵,时间宝贵,万一再搭上硬盘,那才真的叫贵了。再者说了,随便二手电脑市场上买一根条子。很简单,金手指没有磨损过度,内存颗粒没有打磨迹象,电路板没有伤痕,基本上就可以了,实在不放心,抱着本本到专卖直接要求加条子。

网友D:
完全可以,能加成512的更好。

网友E:
笔记本内存不贵,一般的512也就几百块
这个钱不能省啊

网友F:
谁有电气画图软件啊,小弟救急

网友G:
我在公司台式机256M内存上用过,还可以,

网友H:
我用2004只有50多M。128就可以。

网友I:
我的就是256的,可以用啊

网友J(2007-10-28):
绘电气图用别的软件不行吗?

网友K:
绘图软件我用的是256内存的笔记本,太慢了。我想512的内存也不能快多少,直接换成1G的吧。

网友L:
老牛拉车的感觉.

网友M:
要用1G的内存

网友N:
我就是用的1G

网友O:
我以前的台式机是192的内存,用CAD2004没一点问题.

网友P:
我用CAD2007     512M笔记本

网友Q:
内存大些还是好啊!

网友Q:
CPU性能也又要求~

网友R:
没有问题,我以前计算机s1.7g128m,用autocad2007或者protrll2004并且同时开启两个杀毒软件的自动监控都可以,不过不能同时用,否则反应和蜗牛查不多。

网友R:
系统2000,xp都行

网友R:
家里的台式机p3 700 256m一样可以用

网友R:
就是太慢拉,受不了,估计你的cpu也够呛

网友S:
建议换点好的吧!

网友T:
还是用配置高的好,配置低的也可以就是太慢了,呵呵

网友U:
在加一条256的,我加过,2代的比一带的便宜也好找,200元左右

网友V:
如果你用256的话,就 要急死你

网友W:
能用的,就是慢点,我在PⅡ233的96M内存的运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