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跳闸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30):
大家好 我有台设备,接到不带漏电的微型断路器上不跳闸,接到带漏电的微型断路器上,设备启动两三分钟后就会跳闸,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现在必须接带漏电的微型断路器上,怎么做才能使他不跳闸

网友A:
把设备的零线与接地线分开,漏电断路器接零线。保护接地另外走
其次,设备有没有变频器?变频器也容易误跳

网友B:
设备功率有好大?小的话可以用隔离变压器,大的话可以改用一种可以调整整定值的开关,但是首先要保证设备是好的。

网友C:
1楼的做法好。漏电断路器所带设备一定不能利用零线兼作接地保护线。

网友D:
还要看是什么系统接地型式啊

网友E:
检查设备的线路,要有良好的接地

网友F:
1楼对的!

网友G:
如果是零线兼作接地保护线的话 他应该上电就跳或一开机器就跳.现在是设备启动两三分钟后就会跳闸 说明线路有漏电现象 我看还是查查线路或电机  我也碰到过接线排对地的情况 到现场他不跳 刚刚跑了一会就跳 我倒塌.

网友H:
检查一下设备的工作电流,再看看额定电流,有超负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