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低压出线电缆载流不均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7-07-30):
公司一2000KVA的变压器,10/0.4KV,低压出线到低压配电室的进线总柜母排为每相7条240平方毫米的VV电缆,长度约18米,现在出现同一相的7条电缆载流不均的现象,高的达7,8百安,低的只有一百安左右,导致电流大的电缆烫手绝缘皮都老化开裂相当危险,后检查这些电缆在施工中有部分电缆中间有接头,初步怀疑是这些接头在捣乱,但后又实测了另一台变压器的出线,这台没有在电缆中间接头,并且是新安装不久,仍然发现有载流不均衡的现象,只是变压器输出电流还不大,电流高的电缆也未超过400A,但手摸电缆外皮已经能明显感受到同相电缆的温升差异较大,请教网上的大侠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有人说电缆长度不均衡,有人说电缆有感应不应该每相的电缆整齐排放而应交叉错开排放,究竟该如何采取措施才能有效避免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不好办,我这里1000KVA原先8*80铜排,现在改为12*120

你为什么药用每相7条240平方毫米的VV电缆?

有人说电缆长度不均衡,有人说电缆有感应不应该每相的电缆整齐排放而应交叉错开排放,究竟该如何采取措施才能有效避免出现这种现象?
电缆的长度,摆放位置,接头等都影响电缆分流。建议3心VV 3*240电缆不要合并过一相电流,还是通三相电流。这样电流容易均衡
否则,因电缆电流强大磁场,小电流电缆还可以,大电缆电缆互换位置都会使电流改变。
你们接头也很关键,建议用铜焊

楼主:
我们的电缆不是3芯*240,而是每条电缆是240平方的,用铜排不好施工,所以给我们架线的电气安装公司说他们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A:
那你看看让三相线交差布线,接头全部气焊试试
不要一相一起,这样2000A电流产生的强磁场会影响导线电流分布不匀

铜排为什么不好施工?
可以用封闭母线,我们这一带地方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