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容过补供电局会罚款吗?

楼主(2007-07-30):
补偿柜自动投切每路容量过大,而且回路太少。只有4路老是不停的投切,功率因素达不到在挨罚。可以用手动强制过投吗?会罚款吗?
暂时的办法,过一段时间就改造。

网友A:
无功表大部分都是止逆的,也就是说不会倒转
功率因数高受奖励

网友B:
过补偿从道理来说是不应该罚的,因为你们为供电局作了无偿的贡献。过补偿实际上也多消耗些有功,你们肯定要多花电费。至于供电局会罚款否,那说不好,它们说了算。他们是电老虎啊!

网友C:
过补.严重的话形成反送电,这是电力系统不能接受的.手动可以补偿.但你要看着功率因数表,投电容.这是我的看法,不对的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D:
真的是过补的话,应该会罚的!供电局是不希望你倒送无功的!

网友A:
过补.严重的话形成反送电,这是电力系统不能接受的.
但无功表不会倒转,所以电业局无法查,就是知道也无所谓

网友B:
过补,当然是向系统反送无功的。但对于一个负荷中心,例如城市乡镇或工业区,总体来说是缺无功的,所以要求各大的用电单位都自带电容补偿。还有不少小单位和居民没补偿的,所以说一个单位过补偿是为供电局作了无偿的贡献的。

网友E:
应该不会受罚,是为供电局作了无偿的贡献的。

网友F:
那是不会罚款的,有时侯还会奖励的。

网友G:
应该会罚的.因为这时电网将产生容性电流.手动投切可以,但须与功率因数表配合使用,使投切量恰到好处.

网友H:
应该会罚吧?具体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