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转化程序

楼主(2007-07-30):
 注:in0:采集到的AI、WORD型;temp1\2\3:中间变量、REAL;osh\osl:现场仪表的上、下限,其信号为4-20mA标准信号。out1:监控显示值。根据公式out1=((osh-osl)*(in0-lsl)/(lsh-lsl))+osl.
请各位大虾指点啊. A( L #IN0 L 0 <=I ) JCN MOO1 L 0.000000e+000 T #TEMP1 JU M003 MOO1: A( L #IN0 L 27648 >=I ) JCN M002 L 2.764800e+004 T #TEMP1 JU M003 M002: L #IN0 ITD DTR T #TEMP1 JU M003 M003: L #OSH L #OSL -R L #TEMP1 *R L 2.764800e+004 /R L #OSL +R T #OUT0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楼主:
不知道写的对不对...

网友B:
用模拟软件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另外,AO模块组态为4—20mA时,给通道PQW送多少值对应4—20mA?是不是5530-27648呢?

网友C:
对AI的线性转换,西门子已经提供了成熟的功能块FC105,不需要用户另行编写程序了,对AO西门子也已经提供了FC106功能块供线性转换。
另外,对您的程序粗略一看,就知道您的程序是经不起推敲的,您的程序没有对除数可能为0做很好的错误处理。

楼主:
除数为0?不可能的啊,因为整个过程只有一个常数22118,不可能出现0的啊。

网友C:
哦,另外由于您组态的是4-20mA,此时数值0就是对应的4mA,数值27648对应的是20mA,300系列根据硬件组态定义,无需坐标转换。

楼主:
to yuanle:
我糊涂了,4-20mA和0-27648对应?不是应该对应5530-27648吗?
那AO如果组态为4-20mA,那PQW的多少和4-20对应呢?

网友B:
楼上,多看看SM331的介绍啊,300中4-20MA就是对应0-27648区别200的,不需要坐标转换啊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大家的帮忙。以前听别人说的,误解了。

网友D:
写这么简单个程序,你写了这么多,,,服了YOU,,

楼主:
TO shadow8201:
那么请这位仁兄写个简单点的。
我感觉必须这样,因为要判断IN0是否在0-27648之间,还要调用仪表的测量范围,所以才多点的。
大家有好的方法拿来共享哈